TK6070ip与欧姆龙CP1E-N30DR-A如何通讯?

楼主(2014-06-05):
现有设备: 1、威纶通TK6070ip触摸屏一块
                2、触屏USB线一根
                3、欧姆龙CP1E-N30DR-A  PLC一台
                4、欧姆龙CP1E-N30DR-A  下载USB电缆一根
                5、电脑一台
                 请教如何将以上设备连接起用触屏去控制电机启动?

网友:
在屏上做一个按钮,来驱动一个输出点,让输出点驱动接触器的线圈就好了,还要看你的什么电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亲  PLC和触屏的通讯线怎么做?TK6070ip只有一个COM端口和一个USB端口,怎么和电脑、触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