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L跟触摸屏通讯时有时无,断断续续

楼主(2014-06-05):
我有一台设备,PLC  S7-200   224CN跟威纶触摸屏TK6070ip,用一条自制的三芯屏蔽线{三根线是用网状铜丝跟铝箔包裹的}通讯,已经单端接地了,但用得好好的有时通讯断十秒八秒钟,又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呀?

问题补充:我的通讯线才8米,应该不是很长吧,但波特率比较高,设置了187.5Kbps,其实我也不想设置那么高的,因为这个触摸屏波特率设置低了通讯跟不上,反应迟钝,我有个倒计时显示,正常是一秒一秒的跳的,但有时跳两秒了,现场故障离我们公司比较远,不好去。能不能改些线,接地或者什么的。可以暂时解决问题呀?

网友:
确认触摸屏有无超过PLC寄存器地址的存在,确认触摸屏是否连接另一套设备且设备通讯是否正常。
可以现场做个测试,编写简单程序,看通讯是否正常,判断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