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窗口切换,切换按钮知识第一次有反应,之后就不动了

楼主(2014-06-06):
如题,我在做

没点之前

没点之前

点了一下后

点了一下后

我之后再点旋钮,就没有任何反应,钮也不会转,也没有按键的响声,请大神支招。也就是窗口切不没了

楼主:
我用其他的复归按钮盒定时切换按钮都是好好的呢

网友:
去掉窗口上勾选的 "垄断"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

主要是指被控制的创空的垄断,可否加我QQ  我是新手  多指点我下!  479463952

网友:
回复 楼主:

    属性问题,直接把它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