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信问题

楼主(2014-06-08):
请问:能不能在EB500软件下用MT506L型号的触摸屏进行modbus通信?

网友:
貌似是可以的,在EB500里面有MODBUS RTU这个驱动

楼主:
单片机用相同的一套程序,在EB8000上和EB500上相同的地址,8000就可以连上,500就怎么都连不上。

楼主:
已解决,原来是不能在电脑上在线模拟的,下载到触摸屏里和单片机控制板就能通上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