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MT506MV里的程序上传后怎样编辑,然后重新下载到MT506MV里

楼主(2014-06-08):
我的PLC的模拟输入口坏了,我换了一个模拟输入口,需要修改触摸屏里的程序。
请指点。
谢谢。

网友:
建议打400电话去问

楼主:
放弃了,有密码,我准备看手册,重新写触摸屏程序。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载后进行反编译,然后再用软件打开即可用之前下载的步骤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