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请教高手:
我按照范例程序编制的配方程序,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每次变更变址寄存器的数值后保存PLC的数据到HMI 是可以执行的,但是原先保存的其他编组的数据就不知怎么就变了,是否必须在每次保存时都要将LB9029置位一次?

楼主:
如需将LB9029置位,是在保存之前还是在保存之后执行?

网友:
配方用RW数据保存,RW数据更改后一分钟自动保存。若要立即保存,用复归元件置为LB9029。至于用索引寄存器切换配方组数,出现原来配方改变的问题,确认所用索引寄存器数据偏置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