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0i 下载故障,请协助谢谢

楼主(2014-06-12):
在同TK6100I通讯时出现如下图例,急啊,跪求高手协助,谢谢

网友:
确认触摸屏正确型号后,更换成电脑USB2.0接口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用旧笔记本USB2.0的没有任何问题),新笔记本电脑只有USB3.0口,没有USB2.0口,如何解决呢?这个问题后续会越来越普遍,急求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是否可以用USB3.0的根集线器分出带USB2.0的USB口呢?这样是否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