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链接按钮如何设置登录权限

楼主(2014-06-13):
举例:
主画面上有一个按钮,正常情况下点击该按钮,将会链接到指定的画面。
现在我需要设置一个权限,满足该权限要求的情况下才能链接到指定的画面,否则,将不允许链接。
我想用以下的方式实现:
点击该按钮时,弹出窗口,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密码正确,链接到指定的画面,密码不正确,不能链接。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见附件

无用户名,供参考。

楼主:
打开文件时有提示:must use a newer tool to open.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师请指点,你这程序离线模拟没有显示是啥情况咯?

网友:
简单的思路:在你的弹出窗口里面做个数值输入元件,当做密码输入项,编段宏指令读取该数值与你预想的密码相比较,一致就切换到你指定的窗口,不一致就提示密码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等于没有说一样

网友(2014-08-07):
我也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