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值元件相关关联问题

楼主(2014-06-16):
我有两个数值 元件,如图
注意,实时温度这个元件有小数点,我做了个宏,想小数点这个值累加走,但不行,不知什么问题,如果用比例转换,实时温度存储的这个值 在其他地方就显示不对了
宏如下:

int a
short DZWD,SZWD
float b
//szwd=b
bool flag2
for a=0 to 864000000
GetData(DZWD, "Local HMI", RW, 0, 1) //取定值温度值
GetData(szwd, "Local HMI", LW, 40, 1)//取实测温度值
while 1
       GetData(flag2, "Local HMI", LB, 0, 1)//取LB位状态的返回值
    if flag2==true then
       break
wend
if  SZWD==DZWD then
       break
else if SZWD>DZWD then
       DELAY(1)
       b=b-0.1
       szwd=b
       SetData(szwd, "Local HMI", LW, 40, 1)
else if SZWD<DZWD then
              DELAY(1)
              b=b+0.1
       szwd=b
       SetData(szwd, "Local HMI", LW, 40, 1)
end if

next a

网友(2015-01-11):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