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编译问题 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4-06-17):
反编译问题   请各位大侠帮忙        密码正确都不行

文档被保护且无法反编译

网友:
反编译的默认密码是111111,上图你只设置了4位密码,更改成111111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则说明已设置成了其他的密码。

网友(2020-04-01):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