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 s7300

楼主(2014-06-18):
eb8000软件怎么访问s7300 db2.dbd0数据?
dbdn什么意思?     字体下载不了,触摸屏启动不了。请问高手!!!!!谢谢

网友:
DBn为单字,DBDn为双字,地址格式都是为FFFFDDDD,即db2.dbd0可以写成DBn00020000,最前面的3个0可以省略,但是后面的0不能省略。

网友:
db2.dbw212怎么写,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