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通讯连不上,急!!!!!!!!!!

楼主(2014-06-18):
PLC:S7-300 (315-2DP)
触摸屏:MT8121X V2WV
1。通过PLC的MPI口能否直连触摸屏?
2。如果可以,通讯电缆和参数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设置参数如图,在现场着急!!!!!!!!!!

网友:
可以使用MPI协议进行通讯,第一张图中的站号最大值应该设置为2,通讯线的连接方式为HMI端125分别对应PLC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