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判断触摸屏与PLC是否通讯成功???

楼主(2014-06-24):
是这样的,我用的是MT6100i的触摸屏,欧姆龙CP1H的PLC,按照官网上示例中所说自制的通讯线,通讯时触摸屏和PLC的通讯灯均闪烁,屏中也没有出现 PLC no response的警告,这是不是就能说明通讯成功了呀?先谢过各位

网友:
通讯上了在触摸屏上的读取PLC的地址的元件能正常显示,否则这些元件是不显示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后来我用位状态指示灯测试了一下,给相应的位置1后灯会亮,说明通讯成功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