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DBUS RTU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6-25):
师傅们:我在威纶触摸屏MT6070iH中在PLC选择栏中的MODBUS RTU不知道怎样使用,位元件:0x    1x 3x_Bit   4x_Bit    6x_Bit
0x_multi_Coils    字元件3x  4x  5x  6x  4x_32Bit这些元件都代表啥,这个威纶触摸屏中PLC栏中的MODBUS RTU怎么与一般串行通讯协议的MODBUS RTU不一样,不是两个都是MODBUS RTU 么谢谢指教

网友:
威伦MT6170iH使用EB8000软件,其MODBUS协议中0x,1x,3x,4x,5x,6x,还有4x_bit,3x_bit8 等,代表不同的设备类型数据区。这些设备类型在MODBUS协议中只支持特定的功能码,下面分别说明:

0x 是一个可读可写的线圈设备类型(类似于PLC的DO输出点)。读该设备类型的位状态时,功能码为01H,写位状态时功能码为05H。

1x 是一个只读的触点设备类型(类似于PLC的DI输入点)。读位状态时的功能码为02H。

3x 是一个只读的模拟量设备类型(类似于PLC的AI模拟量)。读其数据时的功能码为04H。

4x是一个可读可写的数据寄存器设备类型(类似于PLC的AO数据寄存器)。当读其数据时功能码是03H,当写入数据的时候功能码是10H。

5x 该设备类型与4x的设备类型属性是一样的。即发出读写的功能码完全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当为双字时,譬如32_bit unsigned格式的数据,使用5x和4x两种设备类型分别读取数据时,高字和低字的位置是颠倒的。譬如,使用4x设备类型读到的数据是0x1234,那么使用5x设备类型读取的数据是0x3412。

6x 是一个可读可写的设备类型,读数据的时候发出的功能码也是03H,与4x不同之处在于写数据的时候,发出的功能码为06H,即写单个寄存器的数据。

3x_bit 该设备类型支持的功能码与3x设备类型完全一致,不同之处是,3x是读数据,而3x_bit是读数据中的某一个bit的状态。

4x_bit 该设备类型支持的功能码与4x设备类型完全一致,不同之处是,4x是读数据,而4x_bit是读数据中的某一个bit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2025-07-16):
0x_multi_Coils   0x-singls-bie 1x-singls-bei 分别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