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 与easyaccess 用哪一个简单 只是想远程看威纶的屏幕画面

楼主(2014-06-26):
VNC 与easyaccess 用哪一个简单 只是想远程看威纶的屏幕画面

楼主:
版主, 请给帮助。。。!!!!

网友:
VNC方式登陆
        1.在触摸屏右下角箭头通过输入密码进入VNC server setting菜单。
        2.请用 start VNC ,点击VNC login password  进行密码设置。
        3.将电脑与触摸屏连接在同一个网段,保证可以正常上下载程序。
        4.安装第三方VNC软件,运行VNC viewer 。
        5.服务器名称输入触摸屏IP地址,口令输入触摸屏设置口令。
        6.确认即可通过电脑实时触摸屏的界面。

网友:
easyaccess方式登陆 首先需要通过进入http://www.ihmi.net/网站注册账号密码,在局域网内可以上下载程序,如果监控的话 还需要选择VNC的安装路径运行后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