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个VNC 客户端软件好?

楼主(2014-06-26):
看了半天的vnc介绍,是不是所有的HMI机的地址都是什么192.168.1.100 对不起,实在是不懂路由器这些术语, 请指导。谢谢

网友:
VNC为第三方软件,版本好坏要自己在使用中去对比,weinview触摸屏做好VNC相关设置,电脑运行VNC Viewer,服务器使用触摸屏IP地址 输入所设置密码即可实现远程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