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元件

楼主(2014-06-26):
请问EB Pro软件里,该怎么实现这样的功能:点击数值输入元件,要弹出密码对话框,输入正确密码后才显示数字键盘输入数值。第一次用威纶通的屏,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在数值输入元件的数值输入设置属性中将模式由触控更改为位控制,然后通过判断密码正确后触发该控制位地址弹出输入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