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怎么用宏指令关闭指定的窗口

楼主(2014-06-27):
求大神指点!!小弟新手,谢谢!!!

网友:
如果指定的窗口是通过直接窗口弹出来的话,可以通过复位该位地址即可。如果是功能键跳转的基本窗口的话,可以通过元件--PLC控制中设置切换基本窗口的寄存器,可以通过改变该寄存器的值来切换到相应的窗口。

网友(2014-11-17):
那如何通过宏指令弹出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