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登陆

楼主(2014-06-27):
有没有办法在宏指令里面,用指定的用户名和密码自动登陆?

楼主:
程序本来是有密码,需要登录,但是突然有个客户要求不要密码. 很多控件的权限已经设定好了,改起来量太大,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在开机的时候用个默认的用户名密码登录?

        short temp = 6
        SetData(temp, "Local HMI", LW, 9219, 1)
        temp = 1
        SetData(temp, "Local HMI", LW, 9220, 1)
我用这段宏设定用户名和密码,但是没找到怎么在宏里面直接登陆.

网友:
macro_command main()
//宏指令触发登录用户2,密码234567
//用户编号存储器lw-9219 16bit
//用户密码存储器lw-9220 32bit
short         user=2
int         password = 234567
SetData(user, "Local HMI", LW, 9219, 1)
SetData(password, "Local HMI", LW, 9220, 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至于登录宏指令怎么触发,就看你怎么用了,可以设置打开页面置位触发

楼主(2014-07-28):
回复 网友A:

    多谢,搞定.

网友:
想问问你,会不会用宏指令,实现清除,触摸屏上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