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Easy Access对MT8100iE远程监控?

楼主(2014-06-28):
MT8100iE在局域网中通过Easy Access可以监控,但在网络上怎么监控,需要哪些设置?如果操作?

网友:
需要先在www.ihmi.net进行账户的注册,然后将触摸屏在该账号下进行登记,按照文档在路由器中做相关端口映射,就可以通过外网EasyAccess来访问触摸屏。如果在局域网内访问触摸屏,可以不用对相关端口进行映射。

网友(2015-08-15):
MT8100IV 我搞了几天都不行,帮帮我吧,qq519135289  求助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