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K与三菱FX2N 屏的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4-06-29):
各位兄弟请教一下TK6070iK与三菱FX2N的?在系统参数里面如何设置成2N通信的?
TK6070iK如何与, FX2N控制
威伦屏1 2 3 4 5  对FX2N 的 4 7 1 2 3  这条线这样做的有问题吗
谢谢。各位回答。

网友:
首先注意触摸屏程序中的触摸屏型号是否选择正确,要选择TK6070iH,三菱PLC选择FX2N,通讯参数默认即可,COM口选择COM2口的RS485 4W,通讯线的针脚定义是正确的。如果有PLC的编程电缆的话,可以用编程电缆将PLC与电脑进行连接,将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更改成COM2,然后打开电脑上的触摸屏程序,点击工具--在线模拟可以模拟与PLC的通讯,如果通讯成功,则需要检查通讯线的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