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弹出键盘进行输入时,通知单片机

楼主(2014-07-01):
单片机跟屏已经建立通迅,因为单片机上接了编码器,现在需要做的功能就是在弹出键盘输入时,使用编码器也能调整键盘上输入的数值,编码器要调整的数值很多,当弹出键盘时,需要通知单片机才能调整键盘上的数值,关健是如果做到弹出键盘就通知单片机?

网友:
在键盘窗口中放置位状态设置元件(开关),属性:打开窗口时设ON。

网友:
和我刚做的项目好相似,我也要用编码器测速度

楼主:
在键盘窗口中放置位状态设置元件(开关),属性:打开窗口时设ON。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好像可行,明天有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