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化简

楼主(2014-07-04):
if  V[0]==1 OR  V[1]==1 OR V[2]==1 OR V[3]==1 OR V[4]==1 OR V[5]==1 OR V[6]==1 then

网友:
你的语句在宏指令里面运行不了,不是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bool V[6] = {1,0,1,0,1,0};
        if(V[0]==1 || V[1]==1|| V[2]==1|| V[3]==1|| V[4]==1|| V[5]==1)
        {
                        printf_s("程序可以执行\n");
        }

当数组中有一个元素的数据为1时,既执行 if 里面的语句。

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这样简化
macro_command main()
int b=100
bool V[6]={0,0,0,1,0,0}
short C
C = V[0]+V[1]+V[2]+V[3]+V[4]+V[5]
if  C then
        SetData(b, "Local HMI", LW, 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意思是化简,不是错误,n个OR,可以简化吗?

网友:
任何一个为 1 就执行 化简就是2楼那个方法了 相加只要不为0 就说明一定至少有一个为1 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