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U盘进入威伦触摸屏系统桌面

楼主(2014-07-04):
谁能通过U盘进入威伦触摸屏系统桌面,可以有偿!联系 kitalxj@tom.com

网友:
什么意思?
说清楚一点?

楼主:
如何进入触摸屏的linux 图形桌面(类似于windows 的桌面)

楼主:
有偿求助!

网友:
weinview触摸屏MT/TK系列到目前为止没有U盘插入就可进入系统功能。IE有USB安全密匙功能,通过输入密码才能取得访问权限 ,但前提是需要做相关设置。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去呢,有偿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