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用PLC控制触摸屏画面打开的问题

楼主(2014-07-06):
我用的是三菱2N的PLC  我现在想用PLC的M的开闭 来控制 MT6100I的屏的画面开和闭
我是刚学的 请教老师们 触摸屏怎么设计怎么编辑

网友:
EB软件中工具栏/元件/PLC控制/新增,控制类型中有背光灯控制,将PLC名称更改为所对应的PLC 触发地址更改为PLC对应的地址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