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宏指令第一个通讯地址不通讯时,其它也无法传输

楼主(2014-07-09):
如图的宏指令程序,是往变频器传输数据,使用PLC控制,用W71.02触发宏指令,为什么第一个地址(即14#0525)变频器关闭时,其它的都输不进去,如何解决?

楼主:
程序如下:
short b,c,d,e,f,g,m,n
GetData(b, "Local HMI", RW, 402, 1)
c=b*14.3
d=b*14.3
e=b*14.3
f=b*14.3
g=b*14.3
m=b*14.3
n=b*14.3
SetData(c, "MODBUS RTU", 6x, 14#0525, 1)
SetData(d, "MODBUS RTU", 6x, 15#0525, 1)
SetData(e, "MODBUS RTU", 6x, 16#0525, 1)
SetData(f, "MODBUS RTU", 6x, 17#0525, 1)
SetData(g, "MODBUS RTU", 6x, 18#0525, 1)
SetData(m, "MODBUS RTU", 6x, 19#0525, 1)
SetData(n, "MODBUS RTU", 6x, 20#0525, 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你看是不是一直在尝试跟14#通讯。然后就一直等了。
相信,你关掉第二个变频器的话也会一样的情况。

网友(2014-08-22):
用setdataex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