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V显示屏不显示,电源指示灯是亮的,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7-10):
电源指示灯亮,屏无显示,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1.确认有没有设置屏保背光。
      2.有没有设置寄存器地址控制画面的切换。
      3.更新EB软件至最新版,重新上载下载程序是否可以正常。
      4.运行指示灯是否正常 ,是否为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