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读取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4-07-11):
tk6070用rs485与流量积算仪通讯,积算仪的累计流量是放在0x815a,0x815b两个寄存器中,触摸屏如何读取累计流量的数据?

网友:
宏指令做运算处理。

楼主:
宏指令我不太会用,能否帮忙写一个范例?累积量寄存器地址为0x815a,0x815b,数据类型为unsigned long,还有就是:我已经把波特率调到仪表的最大了,触摸屏读取数据有点慢,那里可以设置?

楼主:
宏指令做运算处理。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