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22例程的说明

楼主(2014-07-14):
不知道例程的编程思路,变量和宏直接的对应关系。程序看不明白,求助版主有木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配方的增加和删除例程的解释

网友:
变量是否指触摸屏寄存器地址?如果是的话

        可 通过  getdata setdata 两种函数将宏内的变量与HMI寄存器地址对应。例
//读取LB2地址的状态,并存入变量a中     GetData(a,“LocalHMI”,LB,2,1);
// 设定LB2地址的状态  SetData(a,“LocalHMI”,LB,2,1)。
详细说明见网站 下载中心  文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