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0I V5反应慢,触摸按钮按了好一会才反应?

楼主(2014-07-14):
TK6100I V5反应慢,触摸按钮按了好一会才反应?
跟PLC直接连接的,设置是485 4W,115.2K

网友:
新建一个简单程序 判断是通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程序问题,有条件可以在线模拟 运行easy diagnoser.exe   通过网络在线检查 HMI通讯状态,判断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