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与台达PLC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07-15):
我现想用台达PLC自带的485口与6070IP通讯,请问要怎么弄?

网友(2014-11-11):
楼主COM2不是PC的吗?选不了的啊?能具体说一下,您是怎么解决的吗?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4-07-18):
通过自己的努力,总算解决了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1.在触摸屏中 PLC类型选择DELTA DVP
2.接口类型选择  RS485 2w
3.和触摸屏匹配号通讯参数设置及站号
4.COM口选择COM2
确认接线无误后即可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