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PLC能用COM2与威伦TK6070IP/RS485连接吗?

楼主(2014-07-17):
这是TK6070IP屏设置,但连接不上

楼主:
以上是屏设置和连接线,请问是那出错了?

网友:
确认触摸屏和PLC参数设置是否一致,确认PLC的RS485- 、RS485+是 否对应触摸屏串口引脚 1 、2.
故障排除流程:可以用台达的RS485- 、RS485+ 通过串口转换连接电脑,在线模拟测试判断通讯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判断接线正确,反正,接线有误。如果接线正常,主要排查通讯参数问题。

楼主:
确认触摸屏和PLC参数设置是否一致,确认PLC的RS485- 、RS485+是 否对应触摸屏串口引脚 1 、2.
故障排除流 ...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com2口485的参数中,数据位7,8,校验位,无,偶,奇,能随意设定吗?

网友:
详细设置见附件

楼主:
谢谢版主!我试试

楼主:
触摸屏9针串口中是接1A+,2B-吗?

楼主:
好了

谢谢版主!

网友(2015-01-13):
怎么我一直都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