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60IP与三菱FX1N-485-BD通讯问题

楼主(2014-07-18):
我现在是TK6070ip的屏,使用COM2, 协议7E1  9600, RS-485 2W  PLC用的FX1N-485-BD,现在问题是,BD板上的RD和SD灯都闪烁,触摸屏显示
PLC noresponse. 接线都检查过,没问题,BD板也换过,没问题!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是屏还是PLC??

网友:
PLC通讯参数应该与触摸屏通讯参数一致 。
触摸屏选择COM2口,引脚为 1 data-、2data+ 对应BD板  485-、485+
附件为MT8000系列连接说明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