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要用什麼版本才可使用TK6070iH

楼主(2014-07-20):
請問TK6070iH需要什麼版本程式才可選中,剛試過這幾個都只支持MT系列,
所出現的列表都差不多.
或是那裡設置不對,請指導,謝謝.

网友:
在官方网站下载中心点击“[EB8000下载]        EB8000V465.12_20140507【适用于MT/TK机型】”也就是上图中的 EB8000V465.12_20140507.zip文件。 安装时选择简体中文  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EB8000软件安装时要选择简体中文版,选择其他语言安装是选择不了TK系列的型号的。因为TK系列的HMI只对应大陆销售。

网友:
请问下,我下载了“EB8000V465.13_20140618【适用于MT/TK机型】”软件,安装时选择中文简体,安装后我的电脑中有TK,而给国外客户安装时却没有TK,怎么回事?还是,他们的电脑装了中文简体也没有T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