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Q04UDEH 如何实现1机(PLC)2屏(HMI MT8100iE)控制

楼主(2014-07-20):
请教版主和各位高手:

            目前设备使用的PLC型号:三菱 Q04UDEH  PLC ;人机型号使用:MT8100iE 型人机。主要想实现:两个屏幕都能和PLC进行通讯操作。最好能都是用以太网控制。(PLC 04UDEH  有内置以太网功能)

  目前我只能实现一机一屏通讯操作;使用情况和设定如下。

1、人机EB工程 /系统参数设置/本机PLC设置/PLC类型 :Mitsubishi Q00UJ/QnU/QnUD/QnUDH/QnUDEH/L (mini USB)  ;接口类型:USB  PLC预设站号:1

2、人机MT8100iE 使用USB线 与PLC连接通讯 。

以上这样可以实现一机一屏 通讯操作。 不知如何才能实现1机(PLC)2屏幕控制?  是否可以从MHI 1 与 HMI 2 使用串口通讯线连接控制。如果可以,  应该使用什么通讯线,  那么应该接HMI 1的哪个接口与HMI 2的哪个接口。?  又该怎么设定?

有尝试将 人机EB工程 /系统参数设置/本机PLC设置/PLC类型 :选择  Mitsubishi QJ71E71 (Ethernet) ;  接口类型:以太网 。但是这样设定后一机一屏幕都无法通讯。

因为这次设备PLC的CPU 本身内带有以太网模块功能,PLC系统没有QJ71E71 通讯模块。

所以不知是我设定错误呢 还是说如果/PLC类型 :选择  Mitsubishi QJ71E71 (Ethernet)  那么就需要再加一个QJ71E71 模块?

以上: 就PLC的型号(Q04UDEH)和人机型号(MT8100iE);和我目前使用方式的尝试。 如何实现一机/二屏幕 控制通讯,请版主或是哪个技术高手,给予指导。
感谢!感恩!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这款CPU,最好选择驱动“Mitsubishi MELSEC-Q/L - Binary Mode (Ethernet)”来通讯,然后具体通讯的参数设置可参考官网下载中心文档里的“HMI-PLC连接手册”。至于要实现两个触摸屏控制一台PLC,可以通过交换机把3台设备的以太网口连接在一起,两触摸屏的程序可以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