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0ih老是死机,要重启才能恢复。死机时VNC可以正常访问。

楼主(2014-07-24):
各位,如题。我已经调试了两个星期了。非常沮丧。
我仔细检查了自己的程序,也没有什么问题。
每次重启后,最快2个小时就会出现死机。死机后,所有的画面跳转按键还是有效地,可以跳转。但是,用于显示PLC的数据寄存器数据和人机本身的系统寄存器数据的显示控件,都是空白。死机时,远程访问无论是使用VNC还是使用Easyaccess,都可以正常访问,
死机时,使用穿透功能,通过三菱编程软件在线监控访问PLC的内部寄存器数据也是正常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可以新建一个工程文件来测试,对应几个PLC内部简单的点,如果测试无问题,即可确认是程序的问题。
用fx系列plc编程电缆连接电脑进行触摸屏程序在线模拟,在模拟画面右键运行Easy Diagnoser.exe程序,查看屏与PLC通讯状态,若发送指令时间与相应指令时间不正常,和PLC寄存器地址进行比对,查找问题所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还是威纶通人机本身的设计或元件品质问题。我的程序中,有资料取样,每批的取样数据有9个,经过精简,我把每批取样的数据变为了4个,这下就没有问题了,接连试了3天×24小时都没有死过机。我认为威纶的资料取样功能在使用时,一次不能取得数据太多,多了就容易死机,这点不如海泰克。我以前一直用海泰克,后来觉得威纶通的远程访问功能等做的比较有性价比,才开始试用威纶通。希望威纶通的屏能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