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plc、变频器三者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7-27):
威纶通RS232口接三菱plc的RS422编程口,另外plc上有AB端子(RS485),连接变频器,使用Modbus-RTU协议。
请问,这样连接,触摸屏可以直接读写变频器吗?如果可以该怎么设置?触摸屏直接读写变频器好像比plc的RS指令更容易些。
如果触摸屏同时直接连接plc和变频器,是不是需要换接口,有没有这样的接口?
如果用触摸屏间接生成RS需要的数据内容,再通过plc的RS指令写变频器。这样该如何写触摸屏传给plc的数据?
谢谢!

网友:
楼主PLC和变频器都在触屏支持的型号里面吗 ?

网友:
tk6070与施耐德M218PLC通讯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官网有多个威纶通与变频器通讯的示例,但是没有我用到的牌子。这应该不是问题,只要协议是Modbus-RTU,差别都不大。问题是我用的屏(TK6070IK)只有一个九针接口(COM1:RS232;COM2:RS485),另一个是USB下载口。这一个RS口不知道能不能同时连接PLC和变频器两个设备,是不是需要专门的数据线?看示例触摸屏直接读写变频器更容易。我现在是用宏指令读写PLC,然后在通过RS指令控制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官网有多个与PLC通讯的示例和说明,但是没有看到施耐德PLC的。一般设置差别都不大,可以下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