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软件无法加载黑体在win7下

楼主(2014-07-29):
以前在winxp下面能打开工程文件,现在到了用win7下面打开原来的工程文件时,老是缺字体“黑体”,但是在office里有黑体的选项,且win7的字体库里也有黑体,就是在EB8000软件里没有黑体的选项,真的晕啊,各位大侠,谁能帮帮我啊。

楼主:
故障排除了,我重新着装了win7。但是心中的疑问还是没有解除。

网友:
在电脑的C:\Windows\Fonts 目录下添加 安装 黑体字体,重新打开程序( 如果还出现此种置换字体的话在 “编辑/系统参数设置/字体”中添加相应字体),或者将黑体更换为其他电脑常见字体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