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070ih用modbus rtu 通讯控制两个变频器怎么做

楼主(2014-07-31):
请教各位大侠

   KT6070ih用modbus rtu 通讯控制两个变频器怎么做,分别读出两个变频器的电流,电压,频率。还有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

一对一的地址好分配    但是两个以上就不知道怎么分了啊

网友:
可以这么勾选 modbus设备  然后改变写一段宏指令  改变地址  循环读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宏指令写的好的话  可以自己写一段  通用性强    哪里都可以用 outprot  和inport 指令

网友:
选择modbus rtu 驱动,还需确认设备连接的接口类型,
如果选择RS232 只能是一对一连接,触摸屏支持连个RS232接口的话可以通过不同的COM口来实现。
如果选择RS485可以一主对多从(通过站号+地址来实现)地址定义,或者触摸屏支持同时连接两个RS485接口的话可以通过不同的COM口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