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2IV5与松下FP X 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4-08-02):
TK6102IV5与松下FPX-40T走的是RS232通讯。
屏到PLC的通讯线按说明书里面COM1接线图接线的,屏的系统参数设置:RS232 9600 odd 8 1设置,

就是通讯不上,请问有没有通讯成功过的,说下参数设置与接线,谢谢

网友:
用PLC编程电缆进行在线模拟,如果触摸屏程序在线模拟成功的话,修改对应COM口及确认接口类型,用通讯电缆对屏与PLC今天通讯测试,如过在线不成功,说明通讯参数设置不正常,如果在线成功,则检查通讯线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