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的两个串口怎么用

楼主(2014-08-04):
想用MT6070屏的其中一个COM口作RS485使用跟台达变频器通讯,另一个串口就作RS232跟三菱PLC通讯用,不知道这样使用行不行,之前在屏系统参数里面全都设置成RS485 2W或者4W与PLC通讯.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
可以的。MT6070产品有两款,MT6070iH3和MT6070iH5.
以MT6070iH5为例,一个公座上面有COM1与COM2两个串口,台达变频器的RS485接口可以接触摸屏的公座上面的1、2引脚(触摸屏选择COM2口)。另一个串口可以作三菱PLC的RS232通讯口(需要将原本RS422线转换成RS232接口),所连公座9、6、5引脚(触摸屏选择COM1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