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酬悬赏--配方应用(宏指令)问题

楼主(2014-08-06):
如上图所示:第一页面为配方编辑器,翻页,命名,增加,删除,复制,粘贴,每一页显示一个配方,一共10个配方,每个配方16组数据(32位),按下应用键将当前配方数据下载到PLC(D600-D630,由于PLC储存32数据需要占用两个位,所以D600,D602……),并显示当前配方编号和名称(停电记忆)
      这个应用在很多场合都会用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酬谢不多,只够你喝杯茶水,或者抽包烟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用索引寄存器很容易实现,工艺编号用一个宏指令

网友:
用作产品编辑 提供100组产品的编辑
下面是提供产品的快速选择  选择完成后,用定时资料传输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好最近搞了这个  就拿出来交流一下   你的这种添加配方的方式类似于工业监视软件里面提供的方式,也是威纶通提供的一种方式   我的直接是内建好固定数的配方,直接输入就可以使用了,删除的话,都设为0  再在程序里面配合一下检测配方是否存在  就可以了
我的QQ464241113   有空大家交流下

楼主:
终于等来了一个朋友
你这个做的比较好

网友(2015-05-02):
配方画面做得不错,可惜不是触摸屏程序,不知道里面用了多少个宏指令,唉,楼主,太保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