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排程问题

楼主(2014-08-08):
排程中时间地址设定LW 0    LW0 + 1    LW0 +2   对应地址 为   LW_Bit 000  LW BIT 100  LW BIT 200   如果是 LW1   LW1+1  LW1+2  对应的地址应该是什么??

网友:
排程是以时间设置地址为第一位控制地址,随着地址递增,所依次递增地址对应依次递增的定义。
举例:如果控制地址选择LW0 ,那么lw1对应地址为状态,LW2对应地址为动作模式,LW3对应地址为开始时间日  依次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