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参数设置画面不完整

楼主(2014-08-08):
我下载了EB8000 V4.65.12版本,我的电脑分辨率是1360*768,在进入“系统参数设置”页面中的”一般属性”等各个页面时,均出现显示不完整的现象,且又没滚动条可以拉伸,致使很多选项无法更改,请教各位大侠该如何解决。

网友:
我手提电脑的分辨率是1280*800。什么对话框都不会出现显示不全的问题。你要考虑你的电脑是否真的支持这个分辨率,还是假象?
验证方法:随时按键盘上的“Prt Sc"键,复制屏幕,然后打开画图,Ctrl+v,查看图片属性,就可以知道当前画面的大小,就是你的屏幕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