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0和两台PLC通讯断断续续

楼主(2014-08-12):
如题
运行1个小时多或者2个小时,都会出现一次 PLC NO response
如何解决?

触摸屏右下角的那个滑块可以取消不?

网友:
最有可能原因

1现场干扰检查干扰环境,检查通讯屏蔽线,降低波特率;更换现场环境测试,
2HMI读写PLC地址不合法或不存在会导致报错; 确认是所有画面均出现还是某些画面上出现报错,· 可使用简单元件程序测试,或使用EasyDiagnoser诊断检查是否受现场状况影响。
如果以上都正常,修改延时时间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