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图里没有刻度,想做刻度怎么办?

楼主(2014-08-13):
问题如题目,我想做个温度显示值,用棒图做出刻度来表示.谢谢!

网友:
软件左上方有个做刻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不能像WINCC那样直接调用控件就出来就可以了,要我将数值一一标出,也将就来用吧.还是要多谢啦!

网友:
这个刻度光有刻度线,没有刻度值,也不能转方向。鸡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字自己写 也可以转方向的

楼主:
是的, 要改变方向可刻度的属性中有几种样式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