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标签读取出错

楼主(2014-08-14):
我用的是TK8070IH,开始改完1200变量后获取是可以的,后来获取时提示发成未知错误,1200的IP地址正确,且能和1200通讯,也可以往屏里下载画面,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新建一个程序,重新获取地址标签 测试一下。如果可行的话 ,可能是地址标签修改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版主!你说的哪个方法试了,不可以。后来换个版本就好了。如果是版本问题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好用呢?

网友(2014-10-20):
哥们, 多个DB块 能全部取得标签吗?  我的怎么只能取得个DB1的标签,别的DB块获取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