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资料取样

楼主(2014-08-15):
请教下,怎样才能使资料取样时不是只读取第一位的地址,而是获取连续十几位的地址里面数据,然后再从趋势图中一次显示出来。

网友:
资料取样新增十几个通道,地址依次递增。即可联系获取十几个连续地址。

楼主:
谢谢解答!我现在的设想是通过宏指令与多状态设置元件  配合每0.1秒将后一位地址的数送到资料采集的地址位  资料采集的周期为0.1秒  这样同步起来就可以读取了!!

网友:
后面的地址吧前面的覆盖了,多个通道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