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触摸屏MT8100i 跟西门子PLC S7-200 smart cpu sr60 通信不上

楼主(2014-08-21):
求助   我用的威纶触摸屏MT8100i  跟西门子PLC S7-200 smart  cpu sr60   通信不上,我用的是485的串口线通信不管我怎么设置都是通信不上,试了很多方法了,线是供应商配的跟西门子s7-200通信的485串口线。改用网线通信正常,请问是线的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呢?   可以告诉我威纶触摸屏MT8100i  跟西门子PLC S7-200 smart  cpu sr60   485通信的设置还有 线的连接吗?(就是哪个针对哪个针)

PS:会不会s7-200的 plc跟s7-200smart的plc 通信针脚不一样呀??

以下为设置的附图

网友(2016-03-25):
我也是这个wt,求解

网友(2016-07-04):
大家好 请参考

网友(2016-09-28):
我测试结果为选S7 SART200PPT连不上,改为s7200PPI后连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