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反应慢

楼主(2014-08-22):
那位大师知道TK6070IH的触摸屏按钮反应迟钝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更换触摸屏后就可以了),我想最好是可以现场处理的办法。多谢了!

网友(2014-10-13):
这肯定程序问题啦,试调一个屏幕的CPU使用率看看LW9025,应该都很高的。把程序优化一下吧。或查看宏指令有没有死循环。